请教原理图选择功能问题

楼主(2008-12-27):
protel99se原理图中选择功能下,如果已经选择一个网络,再去选择另一个网络如何自动取消前一个网络的选择,请教大家是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好像不能自动取消吧

网友:
你选择的意思是说,那根线,已经变颜色,处于被选中状态了?
那在键盘上按"E-E-A",就可取消当前所有选择了。其实也就是"deselect"了

楼主:
是先选择一项,再去选择下一项时程序不会自动取消前一项的选择,都处于高亮的选择状态,不知有没设置?请高手指教!PCB中就有这项设置,其它的pcb设计程序不会这样的。

网友:
好象没有你说的那种现象,是可以自动取消的.

网友:
请问PCB里在什么地方面设置呀?

楼主: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S/N选择一个网络,再选下一个网络时前一网络不自动取消。很久没有用PROTEL99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PCB里面可以在PREFERENCE里的OPTION下选EXTEND SELECTION就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