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为何XNET是这样?

楼主(2008-12-27):
这是IDE 的一个网络,可不知为何xnet的属性成了+V5,如何将其删掉并换成IDE.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当我将此网络添加bus name为IDE后,+V5也成了bus name=IDE,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xnet是在电阻上设置的,你不想它有xnet就把电阻的model去掉啊

网友:
xnet没多大用处,去掉

网友:
原来也搞过XNET,发现定义XNET后有很多麻烦,连设置差分线都有问题,后面干脆不用了

网友:
Xnet的用处可大了
如果你做的板够复杂的话
你的Xnet 成+5V
可能是因为有一个电阻接的+5V的上拉
15.7版本的是可以改Xnet的名的
但也只能选电阻(电容)两头的其一
你做的IDE是AMD系列的吧
Intel的是不用设Xnet的
我估计你是把上拉电阻设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