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Net already exist引申出来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我的系统有几个子图.
都共用一个数据总线 D0-D15
在一个图中,是sdram
另外一个图是 网卡的数据
另外一个USB的数据
每一个图的接口都如下图所示,

我现在不明白了,D0-D15 这些net,虽然在各个图里面都有,看起来重复了,但是都连接到了总线 D[15:0]上面,难道没有把他们连接起来吗?
假如要让D0到D15都是全局的,该怎么办?也就是不让系统看起来是重复了的net.
谢谢指教

网友:
只要你的net名字是一样的系统就会认为是同一net的!

      不知道你的原理图直接是不是做成了页面的模式

楼主:
什么叫页面模式,
我不懂,请指教

网友:
假如你使用了子原理图的形式,那么在各个分图中,网络标号应该是独立的。分图与分图之间的连接,都应该表现在主图上。
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分图之间的同名网标连接在一起的话,那就出现了分图之间直接的连接,不经过总图。我认为这样不好。做为一个模块,分图应该有明确的接口。
至于技术上,如何实现分图之间的网络共享,没注意过,有空了试验下给你答复。需要提醒的是,即便技术上可行,分图之间直接的连接也是不好的。

楼主:
谢谢您详细的答复.

网友(2011-07-04):
在总的原理图create netlist时把net identifier scope一栏由sheet symbol/port connections改为net labels and ports global.生成新的网络表后,重新导入PCB.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