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ke功能怎么不好用了?

楼主(2008-12-28):
15.7全功能破解后,右键的stroke功能不能用了,是破解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16.x右键变成菜单功能了,可是习惯了右键的stroke功能,怎么重新使用这个功能呢?
谢谢

网友:
右键的stroke要使能的 在参数设置里input》no_dragpopup 画勾

楼主:
谢谢,都好用了

网友(2011-01-26):
    呵呵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