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opy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比如说有两块板子,板框是不一样,但板上的两颗IC之间的相对位置是一样的,所以要把其中那块布好的Trace和via一块copy到另外那块板子上,那要怎样才能准确定位呢?先谢谢各位啦 。。。。

网友:
...

你可以在两个板子同一个坐标的地方打一个过孔,以此过孔为坐标SUBDW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偶去试试。。。好像不行呵,偶认为还是重设一下原点

网友:
你先把器件连着孔和线导到板上,.再量器件的相对距离,再copy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也ok

网友:
你可以导出placement,选择想要的元件,在另外的板子上在导入就行了,经常会用到的。

网友:
你可以导出placement,选择想要的元件,在另外的板子上在导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