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候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设置成动态铜,开始的时候铺下去,完全没有自动避让。在menufacture里update之后更新了。
再后来,铺完之后自动避让了,但是当我加接地孔,修线的时候好多地方的自动避让都出了问题。shape完全不必让..弄出个大角压在线上。一堆drc。
然后我试图手动避让,但是经常是修好了这,那儿又出了问题...按下去葫芦起来瓢...没完没了。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而且还常出现database error,就不能保存了...

楼主:
就像图里的那种.....

网友:
此类情况可能产生的原因是,
1,附近有尖锐的焊盘或走线,铜皮无法形成.
2,铜泊数据坏了,可以删除再铺试下.
3,Bounday有问题,
试下打开DRC,用ix命令移动铜皮一点点,重新动态避让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
每次都重新铺太慢了,因为我是铺完之后打地孔的时候出这个错。
现在我采取的办法是把动态的铜改成静态的,然后再修改。如果要改线的话就画完线再改回动态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