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2 打开2005的dxdesigner 文件会提示invalid project file

楼主(2008-12-28):
是什么回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无法打开2005的prj文件!需要转换吗,高手帮帮忙啊!!!!!!如果是新建的文件就可以打开!

网友:
弟兄ee2007.2哪里下载的啊

楼主:
电驴!直接是搜索不到的,里面有个电子宫!里面有很多,包括wg2004 en2004 不过ee2007在另外一个链接里,我是在互联网上搜索的链接

网友:
弟兄,给我个ee2007在电子宫的另外一个链接里吧。我在这里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我的邮箱是 bo_0130@163.com ......谢谢

楼主:
打开百度,输入mentor expedition flow 就可以搜索到了!你看看还有速度吗?没有速度的话我用qq传给你!

楼主:
还有,问题找到了,好像是流程不对,不要用vista玩这个软件,还是不兼容的,为了它我换了xp(界面好丑),结果打开2005的软件提示是“the project file do not suppose this flow”
这个软件在vista系统下安装会出现两个错误,但是在xp下就没有,vista下走线是空心的,但是在xp下正常!玩了一会allegro 16.2又玩了一下ee2007,感觉allegro繁琐!但是expedition没有新的教材,资料最新的也许就是2005的了,我也装了2005哦!那些教材里面有些选项在2007版本里怎么也找不到!郁闷啊!还有ee有很多细节问题,比如修改了某个项目的名字后要点击选项匡外边才能生效,要不就变成原来的名字,这点感觉别扭!

楼主:
至于破解呢!用pads2007.2的就可以了,2007.4的破解没有用过!并且呢,2007.2和2007.4的破解文件是不一样的,pads2007.2和pads2007.4我都有,后者反而小了,我是没有发现什么不同的,还有,这几个软件可以同时装上去的,我就装了ee2007.2 pads2007.2 exp2005.1很奇怪,在vista下这几个软件不能同时运行,必须切换,但是在xp下ee和pads可以“共用”,为什么打了引号呢,就以我为例,我以ee2007为主体,但是切换到了ee2007后pads的某些部件没有消失,比如powerlogic powerlayout,但是仿真就用不了了,但是我只用来看图的,也够用了,但是ee2007和exp2005无法共存!我是菜鸟,说错了请指正!

网友:
好象没有速度了,加我qq吧,不知要多长时间。
我也是菜鸟,allegro也在玩。我有一套视频教材,要的话,传给你。

网友:
“vista下这几个软件不能同时运行”,是vista的兼容性很差,我试过windows7了,比vista要好的多了。还是xp好用,兼容性好。linux下,现在unubtu这个系统不错,版本7.10了,我装的是双系统,好用。

网友:
ee 2007.2   打不开 2005 的文件,要转换一下

网友:
弟兄:没有速度了啊,用qq传给我吧。。。。。将非常感谢!
QQ: 594443678 可能半天就传完了

网友:
谁有一个完整的学习资料没有,我花了2天2夜把2007下来了,到是不知道怎么用好,那个中心库

网友(2013-03-05):
打包成功,前标后标一致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2019-11-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您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