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时候如何等距离排列元件?

楼主(2008-12-28):
比如说好多 电阻电容如何将其中的电阻等距离排列呢?我用CREARE ARRAY这个功能但是会打乱原来的元件排列顺序?这个功能是按照元件编号排列。请问哪位高手知道电阻电容如何将其中的电阻等距离排列呢?或者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设计栅格设定成所要求的间距,应该可以吧

网友:
需要做库时统一好单位,比如每移动一格就是5mil,
建元件也以5mil为单位来创建丝印和PAD

设计时显示栅格设为10,设计栅格设为5mil
以后放元件时就能等距对齐了.

或者CTRL+L

网友:
把栅格调整到0.25保你间距很整齐了

网友:
元件对齐不难,在pads layout中有一个命令(即:将要对齐的元件全选定,按右键,在菜单中选Align...  ,会出现一个悬乎对话框,点击悬乎对话框中的按钮就可以实现了。关键是等距离就要考自己一个一个手动了(当然要调好栅格gd?和鼠标移动步子g?距离)。

网友:
不知能不发外连接,但转帖麻烦,请移步我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08263&bbs_id=9999

网友:
我感觉到就是
设定网格,
然后ctr l
就可以了

网友(2009-02-04):
看来各位都是layout要求美观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3-10-15):
    ctrl+l在系统的工具上尽然找不到,要是不记得这个快捷键的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