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不注意让两个期间重名了,怎么发现他?

楼主(2008-12-28):
假如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不注意让两个期间重名了,怎么发现他?
别告诉我用用眼睛仔细找。
太麻烦了。

网友:
AD里是自动出现红色虚线,在重名的器件上

网友:
使用CADSTAR就不会有此情形

使用CADSTAR就不会有此情形,这软件要求你将电路原理图做得必须天衣无缝.否则是转不到PCB去.十年前用起来DOS版本的,后来到了内地人办的工厂,可用的全是PROTEL了,至今想用都没机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annonate仿佛只是命名R?
这种带?的东西吧。

网友:
重新annonate仿佛只是命名R?
这种带?的东西吧。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所有元器件由R4这类带标号的形式恢复为R?这类形式,然后在重新annonate.

网友:
借问一下,如果不想全部器件重新ANNONATE的话该怎么才能找到重名的器件呢?谢谢

网友:
你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不应该有重命名啊 一般画好原理图后你最好是用ANNONATE把器件标号全部取消 再来一次重新编号 以为ANNONATE里面有选项的 有只编带?号的 还有就是全部 还有就是取消所有标号 那个很实用的 要是你的原理图画好后 再有改动 添加的元器件就不要带标号是带?号的 这样你再用ANNONATE就只需要编带?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在99SE里面用:Reports/Cross Reference也可以找到.

网友:
你重新在给原件排序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