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保存库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大家都知道可以把其它原理图文件及电路板文件中的元件方便的保存自己的库当中,但是如果想把保存的元件改变成别的名字时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方法

楼主:
版主救命呀,我用copy模式时,需要copy两次,一是part type ,另一个是 part decal(logic decal),好麻烦,而且有时会出问题,元件出现好多管脚,要删除才可以

第一种方法:
file-library列表-选择你要copy的part type,复制就行了,然后改名.

第二种方法:
在PCB上面选中PART,右键,SAVE TO LIBRARY,
在DECAL和PART TYPE框中,select all
点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可以把其它原理图文件及电路板文件中的元件方便的保存自己的库当中,但是如果想把保存的元件改变成别的名字时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方法

选中元件,右键,edit decal,进行decal编辑界面,另存为你要的名字就行了.

楼主:
我去试一下,但是这样只是保存了DECAL,又要建PART TYPE ,然后又要把decal 加进来,又要加封装,要不就保存不了,如果在原理图中选 save to library ,part type和decal都有了,没有封装也可以,就是名字不是自己想要的,pads就是这点特别烦人,我制作一些51单片机类简单电路,原理图经常修修改改,看来选pads 是否合适,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