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请帮忙看下附件什么 原因.

楼主(2008-12-29):
今天一来打开档案就这样,那位朋友知道什么原因能告知下呀.

网友:
这是个啥呀?是个边框吗?

会不会是上次打开Allegro时画的一个东西啊?

因为Allegro有时候就会你打开新界面时就会打开你上次操作过的东西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打开\tools\pcb\bin\allegro.exe  只有显示部份功能,很多功能都是灰色的....
是不是license文件到期了???

网友:
可能是
\SPB_15.7\share\pcb\text\cuimenus目录下的allegro.mem文件丢失或损坏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2009-02-05):
    也有可能编辑器选错了

网友:
    allegro.mem 这个里面编辑有问题!

网友(2009-04-03):
    allegro.mem 起什么作用.没碰到过

网友:
    菜单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