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元件封装问题

楼主(2008-12-29):
查看pcb图时,适合整板和适合文档的pcb图大小不相同,适合整板时是最大化显示,但是适合文档时,pcb图显得很小,像是在pcb图外有线一样,如图
我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因为pcb图中的电源模块的封装自带了一个隐藏的大框所以适合文档的时候特别小,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该如何将封装的隐藏的大框去掉。谢谢大家。。。。

网友:
重新做一个封装,把不需要的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我重新做了一个封装还那样,在封装里适合文档是全页面显示,但是只要放置到pcb图中,pcb图适合文档就显得特别小,希望高手们帮帮忙了。。。。。

网友:
你做封装的时候要应该原点,就是说你做的封装的中心是原点,那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對,同意樓上的觀點.

楼主:
我做封装的时候确实是以原点作为第一引脚,如果我从封装库直接粘贴到pcb图中的话,适合整板和适合文档的大小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封装是用place键放置到pcb图中的话,那个大的虚线框又出现了,适合整板和适合文档的大小又不相同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如下解决办法,但是照做了还是行不通。。。
 8问 为什么使用自己编辑的原理图库元件或PCB元件封装图形时总是发生光标与被选图形相距很远的现象,甚至在放置元件时光标指定在图面上,元件却落在工作簿以外?这类元件在被鼠标点选后为什么还都会出现一个远超出元件外围尺寸的虚线框?
  答 这是所编辑的元件或封装没被指定基准点或定位原点的缘故。首先,对于原理图库的元件编辑,当图形和引脚等全都完成后,要把整个图形框选后剪切下来,剪切时会在屏幕下部的命令行中提示您指定参考点(Choose Clipboard Reference,一般多选在元件第1脚的端部),然后,调用菜单“Edit-JumpToOrigin”,将鼠标光标落在基准点上,为保证找到的这个基准点不再改变,往下的操作不应再挪动鼠标而改由键盘完成,调用“Edit-Paste”菜单,将图形粘贴在此基准点上即可。由于软件设计问题,上述过程软件并没给出提示要您必须指定基准点,故该步骤经常被人忽视,导致自己编辑的元件几乎无法使用。其次,对于封装图库元件的编辑,Windows的老版本(如V1.5)反倒有让用户给出原点的提示,较少出错,而较新的版本例如PROTEL98中却需要在编辑好图形后回到“Edit-Set Reference-Location”菜单中指定定位原点。
  分析至此,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出现超大的外围轮廓线了,因为轮廓线是包含被选中元件定位基点的,所以,一旦基点未定义且落在元件以外,轮廓线自然会大于元件实际尺寸。另外,库编辑时如果元件以外散落一些字符等图素,也会导致该现象,所以库元件编辑完后应用Zoom-All查看整个图面。
  根据以上分析,读者可反复试验以加深理解。要提醒的是,每次对库中某元件作修正后,最好作一下库的重新加载(Library-Add/Remove…)或运行一下“Library-Update Parts in Cache”,方能在往后的操作中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