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pcb文件为什么铺铜保存后,重新打开铺铜看不到了

楼主(2008-12-29):
    偶用pads2007pcb文件为什么铺铜保存后,关闭这个文件,重新打开这个文件铺铜就看不到了,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菜单VIEW——点击net——打开网络的对话框——点击CLOSE后你就能看开到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菜单VIEW——点击net——打开网络的对话框——点击CLOSE后你就能看开到铺铜

这还是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三楼的,问题解决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3楼确实是最简单的方法。也可以重新Hatch一下

网友(2009-02-0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这应该是为了加快打开文件的速度,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