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Master Core Specification中Transmit register与Receive register应该如何理解? ...

楼主(2008-12-29):
    I2C-Master Core Specification中Transmit register与Receive register应该如何理解?

opencore的I2C-Master Core Specification中
    Transmit register与Receive register应该如何理解?
    Transmit register是不是用来保存从器件地址吧?
    看文档中写着7:1定义是Next byte to transmit via I2C
    第0位的定义则是:
    In case of a data transfer this bit represent the data’s LSB.
In case of a slave address transfer this bit represents the RW bit.
‘1’ = reading from slave
‘0’ = writing to slave

    给我的感觉是不是这个传输寄存器只记录从器件地址,最末位用来设置读写控制的吧?

后面的操作状态机 第一步会先读这个传输寄存器 然后再进行读写移位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吧?

那个Receive register就有点看不明白了
    看定义是Last byte received via I2C
看代码也一下没看明白

    谁解释一下吧

楼主:
    在这个模块中wb_adr_i是不是只是作为寄存器地址来使用的了

见代码中:
case (wb_adr_i) // synopsis parallel_case
3'b000 : prer [ 7:0] <= #1 wb_dat_i;
3'b001 : prer [15:8] <= #1 wb_dat_i;
3'b010 : ctr <= #1 wb_dat_i;
3'b011 : txr <= #1 wb_dat_i;
default: ;
    endcase

    按照这意思就是
    使用到的寄存器 通过这个wb_adr_i来选择
    外部控制器发地址3'b000
就是告诉I2C-Master Core 我要给你发Clock Prescale register的参数了

楼主:
    见一个资料里面写的:
I2C 总线写命令格式如下:
        写信号:<Start><Write Slave Address+Write Bit><Ack><Register Index><Ack><Data><Ack> …… <Stop>

    但是见opencore的spec中
好像是

       <Start><Write Slave Address+Write Bit><Ack>Data><Ack> …… <Stop>

网友(2009-09-25):
    你好,我是一名初学者,由于要用到i2c,所以……很头疼,可不可以把i2c core给小弟传一份啊,无比感谢
    邮箱:chris_0403@163.com
如果方便的话,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