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T点[已解决]

楼主(2008-12-30):
不想要T点了,怎么删掉啊,点删除命令,不让选择RAT Ts

网友:
1,如果只是不想看到所有T点显示,可以在setup >>drawing options里将T点大小设个极小值如0.01,则可以'看不见' T点
2,如果想删去某个网络的T点,则logic>>net schedule,选中T点,done即可以删去T点

楼主:
3Q,解决了,呵呵

网友:
原来是那样啊

网友(2009-08-14):
    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那如何添加呢

网友:
    logic/net shcedule  选择要插入的第一管脚,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insert T, 在管脚的左边单击一个位置,再选择第二个管脚,单击T点,最后选择第三个管脚且单击右键选择done 完成.

网友:
    添加t点:在约束管理器里设置模型里设置。
    删除同理,去掉模型里的T点,PCB里相应也没有了。

网友(2010-05-14):
    不知道如何在constraint manager里設置,望高手指點

网友(2011-12-15):
    T点有什么用呢?设置规则时在哪里添加T点呢?默认是不添加的吧,没用过这个T点这个功能哦。

网友(2013-01-31):
    logic/net shcedule  选择要插入的第一管脚,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insert T, 在管脚的左边单击一个位置,再选择第二个管脚,单击T点,最后选择第三个管脚且单击右键选择done 完成.ding

网友:
    好东西啊,我正在为删除T点发愁呢,感谢

网友(2013-05-10):
    logic->net  schedule删除T点复杂- d8 m* z% K- [; K+ r
    点第一焊盘,右键UNSCHEDULE PIN,点第二焊盘,右键UNSCHEDULE PIN,点第一焊盘UNSCHEDULE PIN,点T点右键UNSCHEDULE PIN,T点消失右键DONE

网友:
    logic->net  schedule点T点右键UNSCHEDULE netT点消失右键DONE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18楼的方法可以,谢谢~

网友(2013-12-10):
    我也碰到了  谢谢

网友(2016-09-27):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