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动态铜的更新

楼主(2008-12-30):
第一次画板,铺铜时遇到一个问题
用动态铜自动避让更新时.更新按钮总是灰色的.不能更新
现在只能用静态铜加手动避让.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先把你画的保存一下,然后用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res      smooth  然后apply一下,看看行不行哦。
我也是新手,可能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