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通俗点的解释一下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2008-12-30):
有谁能通俗点的解识一下这个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A:
CAP的电容以消除干扰、杂波,上电复位。

D(1N4148)的作用有两个:作用一是将复位输入的最高电压钳在Vcc+0.5V 左右,另一作用是系统断电时,将R电阻短路,让C快速放电,让下一次来电时,能产生有效的复位。

当AVR在工作时,按下S0开关时,复位脚变成低电平,触发AVR芯片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的电容以消除干扰、杂波,上电复位。

D(1N4148)的作用有两个:作用一是将复位输入的最高电压钳在Vcc+0.5V 左右,另一作用是系统断电时,将R电阻短路,让C快速放电,让下一次来电时,能产生有效的复位。

当AV ...

好像此处的CAP的电容是上电时充电产生低电平复位吧?要消除干扰应在串联电阻之后IC复位口上才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与指点,这么说来,当芯片工作的时候,复位脚处于高电平对吗?小弟还想问一下二极管4148在这里是如何箝位的呢?

网友(2009-03-23):
很经典啊,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容C主要是形成一个RC的时间延迟,使芯片复位,复位后即电容充满电,RESET脚就成为高电平了。二极管起钳位电压在VCC+0.5V左右的和快速放电的作用!

网友:
2楼斑竹的回答似乎.......
电容作用,上电电容充电,相当于导通,reset为低,充电结束,电容相当于断开,reset高,以电容充电的时间做为复位时间,右边电阻做限流,二极管为断电后加快电容放电

网友:
呵呵,小小的复位电路也是要仔细想的,不是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