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设置成单层板,

楼主(2008-12-30):
请教 如何能设置成单层板啊,我用的protel

网友:
你手动布线就不需要设置了,直接走某一层,不要换层就是单层。如果是用自动布线的话可以在Design\Rules...进入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楼上的啊,我用的软件是protel 99 se 有。怎么没有你这个命令啊,

楼主:
我的是这种 啊,能不能设置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啊,我用的软件是protel 99 se 有。怎么没有你这个命令啊,

快捷键D、R设置:选择顶层或底层布线。

楼主:
我用的protel 99汉化后少了不少东西,而且只能汉化菜单, 楼上的能不能将你用的protel汉化版传给我啊
先谢谢啦 !我的QQ604446994

楼主:
如果设置成单层板后,如何设置走线啊?还用它的跳线过孔怎么设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
設成單層板后的走線設置,6樓已經講了....(走線層僅限於底層,其它層NOT USED)
跳線過孔,很簡單放間距相當的焊盤就可以了...你試試看..

网友:
我用的protel 99汉化后少了不少东西,而且只能汉化菜单, 楼上的能不能将你用的protel汉化版传给我啊
先谢谢啦 !我的QQ604446994
引用 楼主:

同志,我總是建議大家不要用漢化版的...不方便用啊..

楼主:
单层板是不是 不能自动 布线啊,

网友(2009-02-03):
请问单层板的过孔是通孔吗?我是新手

网友(2009-03-06):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Menu—Single Layer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完美地protel99汉化版,E语不习惯建议用AD6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