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设置焊盘

楼主(2008-12-30):
请教 如何才能设置一个长方形的焊盘,我用的protel   软件。现在我们公司作的板子,大电容都是长方形的,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网友:
找本基础的教材看看吧!
   这里说了你也是糊里糊涂的!

网友A:
不会吧,兄弟,你在公司做LYAOUT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兄弟,你在公司做LYAOUT的嘛?

       呵呵

楼主:
我们公司只是一个加工厂,我现在要学这个软件 当然要搞懂才行啊,我们公司又没搞设计,更说不上我这类的人搞什么设计 了,你说吧,如果版主知道怎么设置不防教一教啊,我的QQ604446994 经常在线

网友(2009-02-03):
在pad的属性框里的shape中选着rectangle

网友(2011-05-17):
你肯定是想开槽焊盘是吧
简单
方形焊盘 然后孔径改为0
然后在中间划线 用KEEPOUT层
就是了 改线宽到你需要的大小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