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设置测试点

楼主(2008-12-30):
现在的电路板做好后都要通过测试,请问这个测试点是如何做成的,我试过用焊盘,但只能设置在顶层,所以不行,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测试点。我用的  protel  软件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啊,没人知道吗
  如果有知道的大哥请讲一下啥

网友:
测试点你为什么要非再底层和顶层都有啊?!
 一般都是再一面的啊!?

网友(2009-03-01):
用过孔应该可以吧

网友(2009-05-21):
在底层加个孔径为0的焊盘,再将焊盘的所在层改成底层,就是测试点了

网友:
测试点应该在一面上,这样方便测试,或你在制作测试治具时可以一次测试完啊

网友(2009-11-28):
可以加一块铜皮在该层,再拉线接上网络!!呵呵!!

网友(2011-05-13):
MARK点???????

哪层都行啊
随便放就是

改层属性 看你实际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