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层都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8-12-31):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PASTEMASK_TOP, PASTEMASK_BOTTOM:
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
FILMMASKTOP, FILMMASKBOTTOM:
PACKAGE_TOP, PACKAGE_BOTTOM:

还有:电路板上印的字在哪一层?

网友:
印的字在丝印层(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

网友:
学习多用用 GOOGLE  百度

楼主:
pastermask: 助焊层,也称钢网层,表贴元件需要设置,一般同焊盘大小;
soldermask: 阻焊层,也称绿油层,一般设置比焊盘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