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LCD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8-12-31):
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要用到一个1602的LCD,但在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库中找到的LCD我不会用,也不知道这个LCD能不能用的?就是下图中的LCD,我不知道画圈的地方是要怎么设置的!望高手讲解下呢,先谢啦!!!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
去看LCD的资料手册
  我的理解那里是8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