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 这样实现protel ctrl+x ctrl+y功能

楼主(2008-12-31):
pads 2007在eco模式下选中一部分元件,复制+粘帖时不能像protel时x,y镜像翻转,flip side ,ctrl +f 时元件到了另一面.各位大侠教教我

网友:
你先单击右健后选择选中元件项后再用ctrl+E拿起元件 如果要翻转器件的话在拿走元件的前提下用ctrl+R就成了

网友:
元件在PADS中是不可以同层镜像的,不明白你为何要镜像元件?

楼主:
元件布局时有100个二极管排列成规则形状,镜像多个(10)du元件可以少用很多时间,我习惯protel,刚开始用pads 2007,如不能也没办法,多谢xiebill的解答.大家一起共勉.

网友(2009-02-24):
绝对不允许将元件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