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覆铜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大家好,请教大家,allegro覆铜的时候,铜皮和焊盘之间的那一圈间距是怎么确定的呢?一般设置的焊盘有TOP层,还有SOLDERMASK层,这个铜皮和焊盘之间的间距是依照TOP层来确定铜皮和焊盘之间的间距呢,还是按照SOLDERMASK层呢, 此图是板厂回复的信息的一个图,说文件中有器件孔的阻焊开窗太大,盖到相邻的铜皮上,就是SOLDERMASK层做的有一点大,可是大家看这个图 是MARK点,周围很大一块是没有铜皮的区域是SOLDERMASK,这块却避开了铜皮,为什么再做直插焊盘的时候覆铜却没有避开SOLDERMASK的最外围呢,覆铜的避开区域这块到底是按照TOP层来定呢,还是按照SOLDERMASK层呢,有一点弄不明白了

楼主:
觉得是按照TOP层来避开了,按照SOLDERMASK避开是没有道理

网友:
都不是,MARK点是建了route keepout区域,所以铜皮避开.

楼主:
恩,的确,封装中的确这么定义的,那看来我的SOLDERMASK层是不能定义太大,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