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关于PADS Router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小弟刚开始学pads,布双面板,一般走线时,先不走地线,等所有的线都连通之后,再将两面覆铜,将覆铜的属性设置为GND,即可将大部分地线连通。

这两天尝试用Router自动布线,发现每次执行自动布线后,系统会自动将地线也连通,连地线的过程中可能就多打了很多过孔,十分讨厌。因此请问有没有一种简便的方法,让Router自动布线时不处理GND网络(或某个特殊的网络)?

PS:我用的是PADS2007.2

网友:
最好不要用什么自动布线器 因为等你把规则都设置完了 时间就来不及了 因为现在研发的周期都是很短的 所以还是最好手工布线好了

楼主:
唉,自己顶自己。希望哪位高手看到了给我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找到一个最原始的解决办法。右键→Select Nets→Select All,然后按住Ctrl把GND点掉。然后选择Route按钮自动布线。

高手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