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反向地 用网表修正原理图吗?

楼主(2008-12-31):
我地意思是, 先用logic画好图,导出网表后,我检查出网表的错误,然后改正网表,
这个时候,能把正确的网表导入logic里面吗?
谢谢,不知道有人研究过没有。呵呵

网友:
    一般不能这么干
不过你要删除东西 估计可以

网友:
    好象只能修改一下对应PCB的封装时可以用的 不过前提是你的库里有你所要用的封装不然还是不成的]

楼主:
    谢谢了,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用protel 转过来的图

网友:
    如用pads logic画原理图,用pads pcblayout是可以随时保持原理图和pcb设计保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