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常用元件的电气图形符号和封装形式

楼主(2008-12-31):
protel99常用元件的电气图形符号和封装形式
protel99常用元件的电气图形符号和封装形式
1.
电阻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RES1-RES4;引脚封装形式:

AXIAL
系列 AXIAL-0.3AXIAL-1.0,后缀数字代表两焊盘的间距,单位为Kmil.
2.
电容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CAP(无极性电容)、ELECTRO(有极性电容);

引脚封装形式:无极性电容为RAD-0.1RAD-0.4,有极性电容为RB.2/.4RB.5/1.0.
3.
电位器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POT1POT2

引脚封装形式:VR-1VR-5.
4.
二极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DIODE(普通二极管)、DIODE SCHOTTKY(肖特基二极管)

DUIDE TUNNEL
(隧道二极管)DIODE VARCTOR(变容二极管)ZENER1~3(稳压二极管)
5.
引脚封装形式:DIODE0.4DIODE 0.7;

引脚封装形式:无极性电容

6.
三极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NPNNPN1PNPPNP1
引脚封装形式TO18TO92A(普通三极管)TO220H(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
7.
场效应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JFET N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JFET PP沟道结型场效应管)
MOSFET N
N沟道增强型管)MOSFET PP沟道增强型管)引脚封装形式与三极管同。
8.
整流桥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BRIDGE1BRIDGE2,引脚封装形式为D系列,如D-44D-37D-46等。
9.
单排多针插座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CON系列,从CON1CON60,引脚封装形式为SIP系列,从SIP-2SIP-20
10.
双列直插元件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根据功能的不同而不同,引脚封装形式DIP系列。
11.
串并口类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DB系列,引脚封装形式为DBMD系列。

零件封装是指实际零件焊接到电路板时所指示的外观和焊点的位置。是纯粹的空间概念.因此不同的元件可共用同一零件封装,同种元件也可有不同的零件封装。像电阻,有传统的针插式,这种元件体积较大,电路板必须钻孔才能安置元件,完成钻孔后,插入元件,再过锡炉或喷锡(也可手焊),成本较高,较新的设计都是采用体积小的表面贴片式元件(SMD)这种元件不必钻孔,用钢膜将半熔状锡膏倒入电路板,再把SMD元件放上,即可焊接在电路板上了。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电源稳压块7879系列 TO126H
TO-126V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整流桥 D44 D37 D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protel元件封装
电阻:       RES1,RES2,RES3,RES4;      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 cap;                       封装属性为RAD-0.1
rad-0.4

电解电容:   electroi;                    封装属性为rb.2/.4
rb.5/1.0

电位器:     pot1,pot2;                   封装属性为vr-1
vr-5
二极管:
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

diode-0.7(
大功率)
三极管:
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

to-22(
大功率三极管)
to-3(
大功率达林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
79系列有7905,7912,7920
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h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 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
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

RB.1/.2,100uF-470uF
RB.2/.4,>470uF
RB.3/.6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
DIODE0.4

发光二极管:
RB.1/.2
集成块: 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
DIP8
贴片电阻

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
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
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PNP之分,
实际上,如果它是NPN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2N3054,则有
可能是铁壳的TO-66TO-5,而学用的CS9013,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
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RES2,不管它是100Ω
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
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
,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
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

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
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
,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
B.2/.4,RB.3/.6,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
,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
,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
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
,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
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2脚有可能是
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
,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
,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

Q1-B,PCB,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
在可变电阻上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
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W,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
件时,就要修改PCB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
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1. 单面焊盘:
不要用填充块来充当表面贴装元件的焊盘,应该用单面焊盘,通常情况下单面焊盘不钻孔,所以应将孔径设置为0
2.
过孔与焊盘:
过孔不要用焊盘代替,反之亦然。
3.
文字要求:
字符标注等应尽量避免上焊盘,尤其是表面贴装元件的焊盘和在Bottem层上的焊盘,更不应印有字符和标注。如果实在空间太小放不了字符而需放在焊盘上的,又无特殊声明是否保留字符,我们在做板时将切除Bottem层上任何上焊盘的字符部分(不是整个字符切除)和切除TOP层上表贴元件焊盘上的字符部分,以保证焊接的可靠性。大铜皮上印字符的,先喷锡后印字符,字符不作切削。板外字符一律做删除处理。
4.
阻焊绿油要求:
A.
凡是按规范设计,元件的焊接点用焊盘来表示,这些焊盘(包括过孔)均会自动不上阻焊,但是若用填充块当表贴焊盘或用线段当金手指插头,而又不作特别处理,阻焊油将掩盖这些焊盘和金手指,容易造成误解性错误。
B.
电路板上除焊盘外,如果需要某些区域不上阻焊油墨(即特殊阻焊),应该在相应的图层上(顶层的画在Top Solder Mark层,底层的则画在Bottom Solder Mask 层上)用实心图形来表达不要上阻焊油墨的区域。比如要在Top层一大铜面上露出一个矩形区域上铅锡,可以直接在Top Solder Mask层上画出这个实心的矩形,而无须编辑一个单面焊盘来表达不上阻焊油墨。
C
.对于有BGA的板,BGA焊盘旁的过孔焊盘在元件面均须盖绿油。
5.
铺铜区要求:
大面积铺铜无论是做成网格或是铺实铜,要求距离板边大于0.5mm。对网格的无铜格点尺寸要求大于15mil×15mil,即网格参数设定窗口中Plane Settings中的
(Grid Size
)-(Track Width)≥15milTrack Width≥10,如果网格无铜格点小于15mil×15mil在生产中容易造成线路板其它部位开路,此时应铺实铜,设定:
(Grid Size
)-(Track Width)≤-1mil

6.
外形的表达方式:

外形加工图应该在Mech1层绘制,如板内有异形孔、方槽、方孔等也画在Mech1层上,最好在槽内写上CUT字样及尺寸,在绘制方孔、方槽等的轮廓线时要考虑加工转折点及端点的圆弧,因为用数控铣床加工,铣刀的直径一般为φ2.4mm,最小不小于φ1.2mm。如果不用1/4圆弧来表示转折点及端点圆角,应该在Mech1层上用箭头加以标注,同时请标注最终外形的公差范围,如图:

R1.2mm×4

CUT

CUT

CUT

R
铣刀半径

7.
焊盘上开长孔的表达方式:
应该将焊盘钻孔孔径设为长孔的宽度,并在Mech1层上画出长孔的轮廓,注意两头是圆弧,考虑好安装尺寸。
8.
金属化孔与非金属化孔的表达:
一般没有作任何说明的通层(Multilayer)焊盘孔,都将做孔金属化,如果不要做孔金属化请用箭头和文字标注在Mech1层上。对于板内的异形孔、方槽、方孔等如果边缘有铜箔包围,请注明是否孔金属化。常规下孔和焊盘一样大或无焊盘的且又无电气性能的孔视为非金属化孔。

plated

No plated

No plated

9.
元件脚是正方形时如何设置孔尺寸:
一般正方形插脚的边长小于3mm时,可以用圆孔装配,孔径应设为稍大于(考虑动配合)正方形的对角线值,千万不要大意设为边长值,否则无法装配。对较大的方形脚应在Mech1绘出方孔的轮廓线。
10.
当多块不同的板绘在一个文件中,并希望分割交货请在Mech1层为每块板画一个边框,板间留100mil的间距。
11.
钻孔孔径的设置与焊盘最小值的关系:
一般布线的前期放置元件时就应考虑元件脚径、焊盘直径、过孔孔径及过孔盘径,以免布完线再修改带来的不便。如果将元件的焊盘成品孔直径设定为X mil,则焊盘直径应设定为≥X+18mil

D
焊盘铜箔
δ
基材

d 孔的剖面图
:设定的焊孔径(我公司的工艺水平,最小值0.3mm)

d
:生产时钻孔孔径(一般等于X+6mil
D
:焊盘外径
δ
:(d-X/2:孔金属化孔壁厚度
过孔设置类似焊盘:一般过孔孔径≥0.3mm,过孔盘设为≥X+16mil
12.

线宽
线距

焊盘与线间距

焊盘与焊盘间距

字符线宽

字符高度

建议值

≥8mil
≥8mil
≥8mil
≥8mil
≥8mil
≥45mil

极限值

5mil
5mil
5mil
5mil
6mil
35mil
.成品孔直径(X)与电地隔离盘直径(Y)关系:Y≥X+42mil,隔离带宽12mil

以上参数的下限值为工艺极限,为了更可靠请尽量略大于此值。

网友:
哈,老资料了,伴随偶们当初入门的;LZ可以继续发些呀

网友:
基础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好的资料一定继续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