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向pads导入网表时,出现Bad component pin number .....?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31):
Bad component pin number RN2 8
RN2.8 Q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8060
Mixing nets N15463257 C11 2 GND C11 2
C11.2 J4.8 J4.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5463257
Mixing nets N15472218 U3 2 N15010197 U3 2
U3.2 C14.2
这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也不把你图贴上来。。。字面上理解我想你的原理图连接有问题,一个连接必须有一个以上的PIN,

网友:
    RN2第8脚或Q2的第1脚有问题。
    1、有可能没有连接到,
    2、到库里面去看引脚属性有没有标出和标错了

楼主:
    谢谢两位!
我已检查几遍了,RN2的第八脚已经和Q2接好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ORCAD里的一个元件在PADS里没有对应的封装,这个元件就导不进PADS,所以就出现BAD CONNECTION的错误.

楼主:
    谢谢!这个RN2是一个8脚的双列直插的器件,它的封装很容易找到的啊!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导入到pads后发现多了一个器件,但是在原理图上却找不到??很郁闷..

网友:
    Bad component pin number RN2 8
RN2.8 Q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8060
Mixing nets N15463257 C11 2 GND C11 2
C11.2 J4.8 J4.7
*Bad * ...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PCB封装的PIN跟你原理图的PIN 对不上.  少了2脚

网友:
    谢谢!这个RN2是一个8脚的双列直插的器件,它的封装很容易找到的啊!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导入到pads后发现多了一个器件,但是在原理图上却找不到??很郁闷..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原理图.有复合包装. 在原理图没有统一PCB封装名.于是导入PCB.会多一个器件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有一问题要请教:是不是只能在pads router里才能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