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logic图只有layout图怎么更改设计(题目不清楚,请进来看)

楼主(2009-01-01):
首先,我是从protel转过来的pcb图。所以只有pcb图,没有网表,没有对应的logic电路图。
我的pcb系统已经排得差不多了,但是发现原理图需要删掉点东西。
我该怎么办? 我感觉不想启用eco模式直接删除,感觉不可靠(我得感觉正确吗?)
假如在protel里面改好了,然后重新用软件转换为pads的pcb图。这样,我的前面的布线的工作就全没有了。
所以,请大家帮我想办法,能够作些小修改,同时不清除以前的工作。
谢谢了

网友:
可以通过ECO比较更新!将修改好的PCB转为PADS格式后,跟你当前的PCB进行比较,就可以了。操作前,请备份!

网友:
可以直接在PADS里面删掉相关的部份电路啊!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根据你的原理图作相应的修改即OK。

网友:
如果修改不是很大,可以直接在PADS里面操作;如果改动比较多,建议还是通过ECO的方式来做。不管采用哪种方式,修改后最好通过其他的途径进行检验。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前面的布线工作已经很多就直接在PADS LAYOUT中修改吧,还是很方便的,而且只是删除一部分东西不是很麻烦,就是删除操作时要小心点,别把有用的给删除了就可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