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出来的N个地引脚,我可以直接就近把它们连接起来吗?

楼主(2009-01-01):
芯片出来的N个地引脚,我可以直接就近把它们连接起来吗?
我的意思是,芯片有靠近的5个引脚,都是GND。我在pcb上是不是可以把它全连起来,然后再引入别的GND?

网友:
当然可以,引好后最好先引到芯片供电处地

网友:
N个地都需要连接吗

只接一个可不可以

网友:
只接一个电流不够,一般少接一个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
應該全接起來.

网友:
最好是,有N个地就打个N个孔接地

网友:
还是都连起来吧,安全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