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怎么将多个焊盘和铜皮联合起来

楼主(2009-01-01):
我怎么弄都只能将一个焊盘联合上去,另一个怎么也

网友:
不行,求助!!!!,  另一个焊盘我关联不上去啊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什么意思?建封装??

网友:
3# yxx19852001

网友:
可能是网络不同,你修改一下属性试试

网友(2009-02-04):
楼主看来是想做一个螺线盘吧

网友:
焊盘与焊盘是不可以合并的!其中一个焊盘你可以用铜皮画出来再与焊盘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