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单片机)和SDRAM之间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一定要加电阻吗?(信号完整性)

楼主(2009-01-02):
俺也是个初学者,对信号完整性了解不多。只是看到参考电路上,DSP单片机)和SDRAM之间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中间都加了小电阻。感觉是信号完整性用的 。
但是现在布线的时候,感觉比较麻烦,不如不加这个呢。所以,我想问一下。
DSP(单片机)和SDRAM之间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一定要加电阻吗?什么时候一定要加?

网友:
也想知道呢

网友:
应该是一定要加的吧.
我在中兴上班的时候,见到里面的PCB上面全部都有加小电阻(排).
加上去的话占了很多空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肯定不加了.
具体作什么用我也不清楚.希望了解的人说一下.

网友:
主要是为了减少总线间的串扰而加的,可以用HyperLynx仿真看到如下图:
(图1为未加串电阻,图2已加串了电阻)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要看走线长度,信号速度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关键是要看你的走线长度 和信号的速度

网友(2012-05-16):
主要看你的信号长度和速度,这个是用来改善信号完整性的,一般是放在离输入端近的地方,电阻叫做匹配电阻,一般在3.3O到330O之间

网友:
为了满足高速信号传输过程的中阻抗匹配,减少传输过程中信号发生的反射等情况,选择源匹配还是终端匹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2012-07-13):
我也是新手,在此补充问一下:普通IO口做输入时(pic16f73),是否需要加个220欧左右的电阻.有同事说加个电阻为了起到限流的作用.可是根据资料上显示,输入状态,输入阻抗很大,加个几百欧的电阻有什么用?

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与数据速率有极大关系!!!

网友(2012-10-25):
8楼正解!在DSP 或是BUS 上加上是为了信号完整性,阻值取决于线长阻抗,在MCU 上是限流作用,

网友:
    排阻的添加就是为了阻抗匹配,要看信号速率怎么样。

网友(2014-04-28):
    学习了,正在要布板,新手。

网友:
    最好预留,主要是阻抗不连续,减少反射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