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和SDRAM之间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中间一定要加电阻吗?

楼主(2009-01-02):
处理器和SDRAM之间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一定要加电阻吗?(信号完整性)
俺也是个初学者,对信号完整性了解不多。只是看到参考电路上,DSP单片机)和SDRAM之间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中间都加了小电阻。感觉是信号完整性用的 。
但是现在布线的时候,感觉比较麻烦,不如不加这个呢。所以,我想问一下。
DSP(单片机)和SDRAM之间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一定要加电阻吗?什么时候一定要加?

网友:
最好是加上去,为了以后的阻抗匹配!

  还有就是看你的时钟处理速度,速度不高,距离不远的话可以不加!

   我做得板子除了端口一般很少用匹配电阻

网友:
不一定,看应用情况!
我曾经测试并稳定使用过SDRAM跑到166MHz没有串联电阻

网友:
而且还要看你的Layout做得怎么样!

网友(2010-07-16):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正在做sdram,不做匹配能跑166M,怎么layout,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网友(2011-03-04):
    要看布板情况而定。

网友(2011-08-25):
    额,我也见过166不加匹配的,但是我自己仿真的时候还是会看到过冲。。是不是layout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做法啊,望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