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了6年的PADS了,到现在还有个问题解决不了,高手们进来看一下,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2009-01-02):
用了6年的pads了,到现在还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在BGA拉线出来的时候,假如BGA球间距为24mil时,PAD为13时,我用4/4拉线出来,会出现很多的安全间距问题,在PADS里还没有想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将焊盘改小一点或者走完线后将间距改小一点来解决,不知PADS为什么不做个像mentorallegro一样做个区域规则多好解决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功能在protel99SE中都有,不知PADS为什么一值不考虑这个问题,不知大家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说出来参考一下,哈哈................

网友:
针对这个BGA单独设置一下规则不行吗?
区域规则,99里面有吗?我用AD6都没发现!

楼主:
不行,在PADS LAYOUT里是没有用的,要到ROUTER里才有用,99SE里是有的,不过只可以设置线宽而不能设置安全间距,AD6应该也有啊,要找一下才知道,呵呵..............

网友:
不行,在PADS LAYOUT里是没有用的,要到ROUTER里才有用,99SE里是有的,不过只可以设置线宽而不能设置安全间距,AD6应该也有啊,要找一下才知道,呵呵..............
引用 楼主:

LAYOUT里面肯定有用的。针对封装或者元件设置规则就行了。当然了,PADS没有区域规则是个缺陷。但对于你所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错,可以设置特殊一些decal或component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在LAYOUT里是没有用的,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不行,DECAL和COMPONENT的规则只有在ROUTER里才有用,不知楼上的两位高手是怎样设置的,我试过好多次了,不行

网友:
给元件定个规则就可以了

楼主:
给元件定个规则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不行,元件规则只能在PADS ROUTER里有效,在PADS LAYOUT里是无效的.

楼主:
还有,今天换了一台新电脑,在安装PADS2005SP2碰到只能运行在DEMO模式下,自己装了几遍不行,叫信息管理部的人装了N遍了,还是不行,重新装了系统,就行硬盘都换了,还是只能在DEMO下运行,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论坛上好多这种帖子, 可以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11-1-1.html  也可以试试这位兄弟的帖子,要多逛逛...
引用 网友B:

也试了,不行,我估计是2005SP2的许可到期了,就是破解不了,今天还换了几台电脑去试了,还是不行,后来还是我用2007版本的许可文件用到2005SP2上去才搞定,看来要公司换正版了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在下见识了

网友:
还有,今天换了一台新电脑,在安装PADS2005SP2碰到只能运行在DEMO模式下,自己装了几遍不行,叫信息管理部的人装了N遍了,还是不行,重新装了系统,就行硬盘都换了,还是只能在DEMO下运行,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怎样 ...
引用 楼主:

  先把你的电脑日期改成2008年的

网友:
用了6年的PADS了,到现在还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在BGA拉线出来的时候,假如BGA球间距为24mil时,PAD为13时,我用4/4拉线出来,会出现很多的安全间距问题,在PADS里还没有想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将焊盘改小一点或者 ...
引用 楼主:

  只能通过将焊盘改小一点或者 ...
  改小点.会有问题.还是改间距好..  先把间距设计好.打开DRC 把它全部拉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重复以前的工作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没有看明白。

楼主:
  先把你的电脑日期改成2008年的
引用 网友C:

早就试过了,不行,我现在用的是2007的许可,前天完成了一个项目,没有什么问题,以后大家装不上时可以这样试试,现在我们公司就是这样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