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2 allegro 滚轮可以放大缩小了 ?SPB不同版本是否可共存

楼主(2009-01-02):
试装了下162,原来的1551不能使用了。
不同版本的是否可共存?

网友:
应该不能吧,以前我用15.5,安装16.2以后,以前版本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
给我份16.2的吧,谢谢!jiangchuan_s@163.com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cadence提供了spb switch工具,不同同能同时使用,只能一次用一个版本

网友:
可以用,我就是15。7和16。2,方法同4#的同志说的一样。

网友:
如果同时安装两个版本,不知道运行时速度会不会变慢呢?

网友:
想同时用2个版本的话,可以用VM虚拟机,只要机器够强,N版本都可能啊,哈哈

网友:
早在spb16.01就可以实现滚轮放大缩小了

网友:
能给一破解的不

网友:
可以共存,但不能同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