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03):
我之前是用是pads2005的,现在我用2007精简版的我布线时过孔怎么用不了呀!就连快捷方式也不能过孔,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贴个图看看 没有警告之类的?

楼主:
没有警告的呢

网友:
检查规则,看看是不是是禁止了所有过孔,或者布线层只有一层!

网友:
点setup\design rules出现对话框,点defeult,出现下一个对话框,点routing出现有一个对话框,选定vias点thru》到右边框内。点OK!close等,关闭所有对话框。即可。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