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这样的铺铜效果如何做(已解决)

楼主(2009-01-03):
PCB中有过孔,方形贴片焊盘,DIP焊盘等,如何做到以下的铺铜效果,即方形贴片及DIP圆形焊盘为热焊盘方式,而过孔为全接方式

网友:
Setup--Preferences--Thermals中設置,不過過孔好像就是flood Over的吧...

楼主:
不行,过孔和DIP的一样了

网友:
呵呵,很简单吧

楼主:
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因为过孔与DIP的孔都属于钻孔类,如果选钻孔全接,这样DIP的孔也接上了,焊接不好焊,此时过孔是全接了,如果楼上两位大侠做到是可以的话,还烦请贴个设置图及效果图上来看看,学习学习。。。。

楼主:
我还是做不到过孔全接而DIP防热连接,自已顶一下,等待高人解答,

楼主:
希望做到的好人发两 个图上来,做不到的,说一个

网友:
不会发图片

网友:
如果这个是PADS做的话,那几应该是铺铜完了后,再加的过孔!此后灌铜就用Hatch All ! 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的,我不会发图

楼主:
哦?发图的话,点回复框右上角的“高级回复”在新的回复框下面有“上传文件”是发图片,即发即看的,在“批量上传”是发压缩档的附件

楼主:
呵呵,真的可以啦,找了很久啊,太感谢楼上的兄弟啦。。。

楼主:
强列建议提问的楼主们如果问题已解决的话,回来编辑一下主题,在后面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后来的兄弟查阅,更不会搞得同一个问题,问的主题五花八门。。。个人建议。。。不过太久了的贴子是编辑不了的了,不知是站内问题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