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安装pads2005 sp2

楼主(2009-01-03):
装了n多次的pads2005 sp2,操作系统也重装了,也让朋友来装过,安装过完整版的,也安装过精简版的,可是装完还是只能进入demo模式,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我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安装还是好的,系统坏了,我重装系统后,再安装就不行了,只能进入demo模式,谁知道问题帮忙解决下。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我已经安装上了,我用的方法是先装好2007,然后再安装2005,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