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LVDS信号所引入的1.2V共模分量

楼主(2009-01-03):
任何信号都可分解为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叠加,而在差分传输中,共模分量的存在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如果说信号参考基准为零,那么理论上信号的共模分量成分即为零,也就是我们在预置端接时不用考虑共模信号的端接。
但对于LVDS信号来说,其参考基准电位为1.2V,差模信号的端接策略对于共模信号的作用是不存在的,共模成分在驱动端和接收端的震荡将会引入额外的EMI,那么作为高速互联的标准之一LVDS,为什么要添加这个1.2V  DC成分呢?

网友:
那是因为driver没有办法输出负电压呀!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上的,那个1.2就是驱动器的偏置电压!

楼主:
谁给贴一个LVDS驱动端和接收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

楼主:
看看这个啊!
引用 网友A:

需要 晶体管级 LVDS BUFFER电路

网友A:
需要 晶体管级 LVDS BUFFER电路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晶体管级LVDS BUFFER电路,是要具体的电路图,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差分信号发送器:将非平衡传输的TTL电平信号转换成平衡传输的LVDS信号.可以由IC DS90C031来完成.
差分信号接收器:将平衡传输的LVDS信号转换成非平衡传输的TTL信号.可以由ICDS90C032来完成.
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在帮你查查!!!

楼主:
上图为驱动端

至今未找到接收端晶体管级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
不过此图早前见过,但是接收端并非晶体管电路,仅是个buffer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