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_niosII cf卡的读写

楼主(2009-01-04):
niosII对cf卡的读写。ide模式
1.在完成上电复位后,读错误寄存器,得到的数据=1,说明即amnf,找到正确的id域后
没有找到相应的数据地址标记。(读错误的条件完成复位或状态寄存器的第一位err=1)这个错误是什莫情况??
2.完成上电复位后,读状态寄存器时,=0x50.即0101 0000,dsc=1,cf卡就绪,完成硬盘寻道结束.dedy=1,判断cf卡是否准备好,设备在上电软硬件复位时清零,设备初始化完成并可接受指令时该位置1。
  可是我开始写命令进nios时,始终无法写进去,比如向磁头寄存器写0xfa, 读出的始终是0。
那位大哥大姐帮帮忙,给我看看 什莫原因阿?

网友(2009-02-19):
写入正常吗?要保证写入正常的情况下再判断读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