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Fill铺的铜怎么才能不覆盖阻焊膜?

楼主(2009-01-04):
    在99se中用PlaceFill在底层铺了块铜,做出来后上面也覆盖了一层绿色的阻焊膜,请问可不可以通过设置使PCB厂家在生产时不覆盖膜?因为要在这里焊些东西。

网友:
    可以的  用底层的阻焊层(sold)把你的填充区域覆盖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不太明白,是不是先在Bottom Layer 这一层PlaceFill,然后再在Bottom Solder这一层PlaceFill,总共PlaceFill 2遍对吗?

网友:
    我还不太明白,是不是先在Bottom Layer 这一层PlaceFill,然后再在Bottom Solder这一层PlaceFill,总共PlaceFill 2遍对吗?
引用 网友A:

       恩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