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封装时如何在pad stack中一次选中多个焊盘?

楼主(2009-01-04):
RT
现在只能一个一个的修改,甚是麻烦,不知是否有好的操作方法,请大虾指教~~
下图中我已经选中了所有的焊盘

楼主:
那样一个一个改.你不累吗\
  要么重新在封装向导里重做一个
  要么就在setup/padstack里面改.(注意相对应管脚号)
引用 网友A:

呵呵~~
刚开始以为这两个地方调出来的是一样的
后来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已经做了说明

网友:
那样一个一个改.你不累吗\
  要么重新在封装向导里重做一个
  要么就在setup/padstack里面改.(注意相对应管脚号)

楼主:
楼上的 那样只能每次修改一个pad的
而要一次修改多个pad需要从setup菜单调出padstack

网友:
]有办法,唉不会发图啊,教我发图

楼主:
多谢一楼的回答~~

发觉直接通过选择terminal,然后右键调出来的pad stack是不能实现楼上所说的操作的
但是通过菜单setup-->pad stack调出来的窗口,是可以实现楼上说的操作
这幅图跟楼主位中的有点不同

网友:
你的每一个引脚都不一样,改起来自然麻烦。
画封装时,一样的引脚,尽量做到一样。像这个芯片就算是用上offset也应该只有四种,就算要改,也只是改四次。另外可以选中多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