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格式能转成PCB文件吗?

楼主(2009-01-04):
PDF格式能转成PCB文件吗?

网友:
好像是不能

网友:
能转?就太牛了

楼主:
有一次我做板的时候问板厂的人,我说我的是PDF的格式的,能不能做,他说可以,要改转换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他从新画的意思还是直接转??这么说有可能是从新画

网友:
哈,以前我们在困惑,pdf转成word的

网友:
呵呵,要是可以的话,倒是学学

网友:
要轉成.pcb文件估計是沒戲.不過,做板的話,我想板廠是可以想辦法將它們轉成菲林的...爾后一切便簡單了...
不過,絕對是要前提的.比如,要線路分層顯示.或黑色雙色顯示等...

楼主:
用失量图可能可以,

网友:
其實類似的問題,之前在這儿都有討論過...
當時,有發現AD6.X可以導出.PDF檔...所以一直奢想著將它們是否可以導回去...當然,一直都沒有想通過...呵呵

楼主:
导出PDF我是会,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导回去

网友:
应该没有这方面的软件吧

网友:
实际上是就是抄板抄出来啦。等于重新画。

网友(2011-04-26):
PDF要是直接能转成PCB文件。那就没技术保密这一说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最近遇到这样的事,PCB板厂家说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