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原理图导入问题

楼主(2009-01-04):
兄弟在一个工程里要设计两块板子,DISPCOM。在99SE下,不同的原理图可以分别导入到不同的PCB。但导入到2004后,把DISP.SchDoc导入到DISP.PcbDoc时,COM.SchDoc里的器件也会一起导入。设置了几个选项都不行。不知道哪位大哥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呵呵
   我是感觉用sum版感觉出来的,你把原理图都放在一个项目文件里面了,他默认的是级联图形所以会同时导入到你的PCB中!

楼主: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不会一个原理图就一个单独的项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你所说的 你做的就是两个项目啊!?

   我记得是可以,但是刚刚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等找到再告诉你吧!

楼主:
是两块板子,但是一个产品。想放到一个工程里,便于管理。而且在99SE里面可以这样做,2004不行的话心里就老是不爽,做的不安心。
版主有心了,谢谢谢谢!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最后沒辦法,只能把它們分在兩個project里做...
也期望高人指點一二...

网友:
算了哦,两个SCH不做在一个板子上的话就做两个项目嘛,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