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9-01-04):
电路正常启动后,当需要用示小波器来测量波形时,每当示波器的地线一接通还没开始量波形时电路已经重启动!如果先把示波器的地线连接上再启动电路时就不能正常写入程序,示波器是正常的,数字示波器、模拟示波器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这种个问题会有哪些情况引起的?应该怎样着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同样有,但是似乎不是可以解决的,先写程序,实在不行的时候我用LA

网友:
呵呵,可能你的示波器的探头没有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