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DVD解码板可不可不画原理图呢?

楼主(2009-01-04):
比如车载DVD板本身就有点大,画原理图可能要好几份才行:且导入PCB会很乱. 有没有更好的画法能够提高效力呢?望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难道这里面那么多人都没有一个内行的吗???

楼主:
看你们平时挺会说的嘛,可现在却没一个人肯回复.晕.....

网友:
比如车载DVD板本身就有点大,画原理图可能要好几份才行:且导入PCB会很乱. 有没有更好的画法能够提高效力呢?望各位高手指教
引用 网友A:
不一张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好几张

网友:
哪个有这么厉害?!你以为大家是神啊!

网友:
不知楼主是用什么做原理图的,现在用PADS的大都是好多张原理图的,我做过最多的原理图达到18张,这和导PCB有什么关系啊?除非你是一张原理图一个文件.

网友:
当然要画原理图,不画原理图出错了都不知道。

网友:
是呀,搞不懂楼主是什么意思,一个项目有个几张或十几张原理图很正常呀这和画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大的项目原理图有好几张很正常嘛,越复杂越不能少了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