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PADS2007出GERBER时,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在用pads2007出GERBER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知道这是为什么的吗?

网友(2009-05-11):
    我出Gerber时,老是出现这种问题“G36,G37 Fill Mode is currently enabled for photo plot output.
Not all Gerber programs are compatible with G36,G37 Fill Mode.
Please confirm with your vendor for compatibility.Do you wantto continue?”
如果我去掉了Use fill mode(G36,G37)这个选项就好了,但是以前一直都用这个选项,不知道去掉了,输出的
    Gerber会不会有问题。希望高手能够帮解答。。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