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HyperLynx后仿真时如何调加噪声呢??

楼主(2009-01-05):
在使用HyperLynx后仿真时如何调加噪声呢?比如,我要给板子上的时钟信号调加200mv的噪声,该如何操作呢?本人是新手,请各位大侠赐教了!

网友:
没听说Hyperlynx可以在激励端叠加噪声。

想要考虑200mv的噪声,可以把IBIS model中的门限改下啊

楼主:
不是在激励端添加噪声,是在有200mv噪声干扰的情况下,对板子的时钟信号进行仿真,看看信号好不好。

网友:
SQ,siwave PI仿真中倒是可以添加噪声源
SI仿真工具还没有见过可以添加空间噪声源的

楼主:
昨天问了一位以前的同事,确实能加,当他也忘了该怎么加

网友:
仔细找了下hyperlynx的setting项,未有添加noise之说。

谁把这个找出来可是一大发现啊

网友:
加空间噪声?Hyperlynx里?没听说过,也没试过
不过想象一下,噪声耦合到你的板子上的时钟信号,不是得辐射+传导么,既有场又有路的,Hyperlynx不可能做这个的。

楼主:
仔细找了下hyperlynx的setting项,未有添加noise之说。

谁把这个找出来可是一大发现啊
引用 网友A:

不瞒你说,我找遍了所有的菜单选项,一个一个的都看过了。不过听说所谓的噪声就是地电平信号不为0了,那我们把地电平的参考电压改成200MV了,是不是就相当于添加了噪声呢?

网友:
其实这里很难模拟真实噪声环境。
噪声环境本身就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其频谱分量又是很复杂的,简单的修改参考电平应该没有什么意义。
个人拙见。。。。

楼主:
这样说是没有必要了,看ibis模型介绍时说它有一个噪声容限,是不是通过修改它能达到仿真的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