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到 ALLEGRO,出现警告,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09-01-05):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C0805' for device 'CAP NP_C0805_CAP NP'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R0805' for device 'R_R0805_R'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打开的ALLEGRO可以看到元件,但是不能放置.打上勾,在右下角看不到元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遇到麻烦了,请帮忙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是用第一方还是第三方导入的啊?

楼主:
 用的是CADENCE的自带的CAPTURE CIS,应该是第一方的吧. SPB15.7

网友:
我刚刚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怎么解决,正要发帖子,没想到碰到你了;哪位大虾知道呢?

楼主:
你也是用SPB15.7吗?一起学习了
5# panhaojie

楼主:
哦,我忘记了,测试用一个IC的封装SOIC8就可以把AT24CXX的元件放进去.所以应该是元件的封装与不对应,但是不知道CADENCE的元件库是怎么设置与CAPTURE相对应.

网友:
回楼上的,我也是spb15.7版本的,我今天弄了一下,发现是原理图里的封装做得不对,改了原理图封装后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设置原理图,使用哪一个库?也不清楚电阻电容的基本封装符号,请给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2009-07-17):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问题出在:没有画好响应的封装,或者画好后没有放到封装的指定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