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升压与降压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01-05):
DC-DC电源电路的升压和降压是如何实现的?有那位高手能详细的解说一下吗?

网友:
核心就是电感阻碍电流的变化,这个是所有开关变换变换电路的核心,以简单的Buck电路为例,当开关导通的时候,电流流过干路,经过电感,当开关关断后,由于电感阻碍电流的变化,它会维持原有的电流不变化,这时在电感前端的二极管就起了续流的作用,电感电流呈指数下降,低到阈值得时候,开关导通,给电感输入能量,如此反复,其他的都是大同小异,所以主要是你对电感作用的理解了

网友(2009-02-13):
3楼说的很详细,厉害!!!

网友:
最好看一下教材,很详细的,有些细节要慢慢理解一下,大体看来很简单,但各种拓朴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2011-07-19):
顶三楼。三楼顶

网友:
用BUCK与BOOST拓朴,再加PWM驱动,很容易实现!

网友(2012-07-02):
三楼牛,能给我介绍一下关于buck和boost电路的噪声抑制问题吗?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035-1-1.html 裡面 PDF 文件有詳細說明原理